SMT工艺中浸酸的作用是什么?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7-25):
SMT工艺中浸酸的作用是什么?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除去板面氧化物,活化板面,一般浓度在5%,有的保持在10%左右,主要是防止水分带入造成槽液硫酸含量不稳定。

网友:
酸浸时间不宜太长,防止板面氧化;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酸液出现浑浊或铜含量太高时应及时更换,防止污染电镀铜缸和板件表面。

网友:
应使用C.P级硫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