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缆和光纤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07-25):
光缆和光纤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光纤是一种传输光束的细而柔软的媒质。

网友:
多数光纤在使用前必须由几层保护结构包覆,包覆后的缆线即被称为光缆,所以光纤是光缆的核心部分。

网友:
光纤通常被扎成束,外面有外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