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双串口芯片?

楼主(2022-07-25):
我想要选用一款同时支持2个串口的芯片。 在官网上看了有几款芯片,不知道哪款比较好。希望实现的电路简单。另外,现在有点一问,就是如果我接到PC上,有两路串口的,我怎么能从PC上区分出来哪个口是1,哪个口是2 。就是COM口与芯片下面的串口怎么对应起来。

网友:
USB双串口芯片推荐使用型号CH342,支持串口IO独立供电,以及免驱应用等优势。接入PC后,2个串口显示的名称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