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CAM350的初学者,我想知道多层板内层有正负片要如何区分和处理呢?

楼主(2022-07-25):
我是个CAM350的初学者,我想知道多层板内层有正负片要如何区分和处理呢?一个资料内存较大时,会不会有可能测试机读不出来而导致资料错误?

网友:
内层的正负片主要看散热pad。

网友:
能看到花pad就是负片,看不到一般都正片。

网友:
资料数据量大和测试资料数据量关系不是绝对的,测试资料要看测试点数,还没有听说过读不出来的,如果测试资料读不出来,一般都是文件有问题或者输出有问题,而不是数据量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