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怎样测量?

楼主(2022-07-25):
    电源纹波怎样测量?

网友:
    将示波器探笔地线接好,如果地线距离过远,则在电路板焊一根辅助地线,辅助地线不能离测试点过远,辅助地线线材偏粗些,长度1厘米左右,过细过长过远的辅助地线会影响测试结果;将示波器探笔的夹地线绕表笔两圈,消除干扰,夹在辅助地线上,将探笔置于测量点;读出示波器峰峰值,一般测试点的纹波不超过该点电压的百分之二。

网友:
    精确测量,只能使用示波器。如果粗略测量,可以使用一个隔离直流的大容量电容器串联在万能表上,用交流档测量出波纹电压的有效值。波纹电压很低的情况下,需要使用数字表甚至毫伏表才能测量出,否则结果接近0,不好分辨数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