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不同类型的生物识别传感器?

楼主(2022-07-25):
什么是不同类型的生物识别传感器?

网友:
生物特征识别”这个术语来源于“生物”和“度量”,前者意味着生命,后者意味着测量。

网友:
生物传感器是将生物特征转化为电信号的传感器。这些特征包括指纹、虹膜、静脉模式、声音、面部、 DNA 等,它们通过软件定义的模板进行感知和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