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 把顶层和底层画反了 能不能交换层?

楼主(2022-07-25):
cadence 把顶层和底层画反了 能不能交换层?

网友:
    1、将元器件整体镜像,调换层别。Edit-Mirror
2、move,在find里边勾选shape和cline(不要选via,via不能镜像),右键点Mirror Gemetry,将shape和cline在同一平面内镜像。
3、分别将平面内镜像后的shape和cline change到不同层别:Edit--Change

网友A:
    能,用复用功能把整板创建成模板,再将模板镜像,但是大部分可能要重画

网友:
    可以将底层和表层镜像过来。很快的。

网友B:
    使用整体镜像功能,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整体镜像功能,很方便

    这个功能看不到哦,是在哪个模式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复用功能把整板创建成模板,再将模板镜像,但是大部分可能要重画

    大神 能否看下我的最新帖子帮忙看下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看不到哦,是在哪个模式里的吗?

16.6版本,勾选下面在模式

网友:
    等板子制作回来,翻过来用就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