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256与电脑连接后,只识别出了128字节,这是为何?

楼主(2022-07-25):
PCB板上留了一个下载口,用这个给W25Q256连接电脑,识别成功但只识别出128字节; 把W25Q256拆下来直接放在下载器上,与电脑连接识别成功,没有问题,这是为啥啊?

网友:
    没图怎么解?

网友:
    看看哪个大佬能解决,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放在PCB上的时候,程序影响到了芯片的识别,MCU里有程序(SPI)影响到了,屏蔽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