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侠在走电源线的时候,是用一个大过孔,还是用几个小过孔叠在一起呢?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在走电源线的时候,是用一个大过孔,还是用几个小过孔叠在一起呢?

网友:
个人感觉大孔比较好。

网友:
几个小过孔+1个大孔

网友:
我一直都是在电源换层处打2-4个小过孔。

网友:
大电流的尽量多打几个小过孔加大孔吧。

网友:
电源孔最好是多孔,一是散热,二是通过的电流面积大!

网友:
    太大太小都不好

网友:
    我是用常规几个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