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Xilinx FPGA芯片?

楼主(2022-07-25):
怎么选择Xilinx FPGA芯片?

网友:
不管选择什么厂家的产品,都建议在其主流产品中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
Xilinx目前市场的价格和供货都不是很稳定,可以考虑国产FPGA,技术已非常成熟,可以加我微信13728711035,我发一些资料给你

网友:
要特别注意电气接口标准的适配情况。

网友:
I/O数量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先要根据这个条件筛选出可以用的芯片。然后在筛选出来的芯片中,再根据封装类型,尺寸和pitch尺寸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
对 Xilinx 的 FPGA 来说,数值越大,芯片性能越好,能支持的代码处理速度越高,且能更好的处理复杂代码实现过程,不用太多的时序约束干预。

网友:
在芯片选型时,价格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毕竟不同芯片的价格可能相差数倍至数十倍、数百倍。应该在满足要求的芯片中,挑选性价比最高的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