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9不能正常安装元件库

楼主(2022-07-25):
安装库文件时出现如上图片,不能添加库文件请问怎么办?

网友:
    因为楼主所选的路径下并没有库文件,楼主点安装,重新添加库文件即可,附件是各个公司的一些常用元件库。

网友:
    你先试试这个:我看你图片的库相对路径G:\AD9中AD9貌似字体格式不对劲,你试试改一改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请看下面。
    这个不仅仅安装库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他时候也会时不时就这样子,破解版也许就这样吧,解决方法是重启软件就OK了,但也有不行的时候,我记得当初是重装了才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