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音频输出电路里,这三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25):
P5,P6是喇叭输出端,AOUTR+/-是芯片输出端

网友:
同问,感觉C15的最重要的

网友A:
分压滤波作用啊

网友B:
    楼主,确定这个电路就这样?还是你截图没截完,18P 50V的电容,在100Mhz的时候阻抗就已经高达88欧,而且电容的阻抗随着频率下降而急剧增加,你确定通过这个C15接到喇叭上面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滤波作用啊

都是这个作用吗?把高频信号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定这个电路就这样?还是你截图没截完,18P 50V的电容,在100Mhz的时候阻抗就已经高达88欧,而且电 ...

    还有一个选择声道输出的电路,通过连接IO口的电阻,判定是输出P5还是P6端(左右声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选择声道输出的电路,通过连接IO口的电阻,判定是输出P5还是P6端(左右声道)

理论上通过18P的电容做输出信号耦合是不合适的,喇叭端是响应音频信号,而音频信号在20K以下,20K以下的信号是通不过18P的电容的。除非我理解错了了你截图里面电容标的值。

网友:
    应该是退耦作用。靠近芯片放置,一些芯片集成度很高,但是不可避免会有一些高频噪声散发出来,就需要这些小电容来退耦。

网友:
    这个是D类功放的滤波电路吧

网友:
    滤波用,但是一般是串电感或者磁珠,构成LC滤波,高通的话就串电容,并电感,低通的话就串电感并电容,串并都是电容的话,首先肯定是高通,下面滤波也是电容,也是滤高频,通高又滤高。这么做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通过18P的电容做输出信号耦合是不合适的,喇叭端是响应音频信号,而音频信号在20K以下,20K以下的 ...

    你也没看清楚 楼主说了 P5 P6是接喇叭 正 负极的   ,,,,那个小电容作EMC

网友(2023-11-02):
引用 网友C:
    你也没看清楚 楼主说了 P5 P6是接喇叭 正 负极的   ,,,,那个小电容作EMC

的确是没看清楚是桥接输出,那这样的确是滤波作用,而且是差模和共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