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化孔建立封装怎么可以不添加焊盘

楼主(2022-07-25):
    非金属化安装孔,建立一个PAD封装。不需要添加焊盘,一直提示焊盘没定义导致没法保存。请问都怎么解决呢?
17.2版本

网友:
    焊盘跟孔设置成一样大就行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设置成和钻孔一样大或者比钻孔小都可以

网友:
    设置孔盘等大

网友:
    另外一个模型,选择机械孔就行

网友:
    选机械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