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线性电源设计

楼主(2022-07-26):
我准备做个线性电源给自己的主板供电。要求三相电源线输入,输出12V,电流大概1-3A就可以,当然电流最好大点,因为主板上有功率元件。手头有个220-10v的变压器,有DF1510S整流桥。现在有几个基本问题请教:如图:
1:变压器三相输出,通过整流桥并接在一起。其空载电压计算是不是可以分成两种简单的情况:?
A:没有滤波电容,输出直流电压Udc=0.9U
U是整流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我的是10V,所以输出电压=9V。
B:有较大的电容滤波,输出的直流电压=1.2*U(负载电压)。 空载电压=1.414*U,也是平均值。
上网查了下资料,计算好像还是利用整流出来的三相波形积分得到。基础忘光了,所以就得用大致的工程计算。
2:按照以上的分析。这样的话,从变压器出来,如果不是空载,接有大电容滤波的话。用万用表量,U=10*1.2=12V左右。注意变压器的标称10V是有效值。整流桥出来应该12*1.2=14V左右。这个电压让我很难受。我本来想出来直接接个7812之类的LDO就可以,但是压差太小了。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DC-DC模块就不可能了,因为我只能用单位库存来设计。只有一些烂MOS管。所以我想直接用个MOS管,比如9024,加个三极管控制它的GS。不知道这个方法如何?如果直接接大电容滤波,不加其他集成元件,会有什么问题?后面还有5V,3.3V的输出就简单多了。

想征求下  大家对后续电路设计的意见

网友:
看一看,增长见识。。

网友:
可不可以T 3脚不接到U 的4脚去
把T的3脚接在一起
再7812

网友:
变压器是有空载电压问题的。所以实际输出电压要看负载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