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EVM?出现EVM问题的分析思路有哪些?

楼主(2022-07-26):
有没有大佬帮助解惑一下EVM该怎么去理解?遇到EVM问题后分析思路有哪些?

非常感谢

网友A:
EVM问题反映的是带内信号质量,他与IQ星座图一起反映信号调制质量。
如果EVM出问题了,请分段分析,
首先查看收发器out端测试是否正常,
如果收发器出来都是有问题的,那么测试座测试肯定也会有问题了。
收发器out测试异常的时候注意芯片供电,CLK保护,芯片净空与接地这几个方面进行debug。
如果收发器芯片out测试正常,请观察PAout是否正常:
如果PAout异常,请注意loadpull,PA供电,射频走线到PAin是否保护好。

分段分析没错的,多余就不说了,自己好好检查下哪段出了问题  再进一步分析

网友:
一般分段查,首先从源头开始,应该会快一点,确保基带输出正常,再看PA、开关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M问题反映的是带内信号质量,他与IQ星座图一起反映信号调制质量。
如果EVM出问题了,请分段分析,
首先 ...

很好,学习学习。||ヽ(* ̄▽ ̄*)ノミ|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