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字符使用问题

楼主(2022-07-26):
N=zeros(1,3);
for i=1:243
    if a(3*i)=='C'
        N(1)=N(1)+1;
    elseif a(3*i)=='G'
        N(2)=N(2)+1;
    elseif a(3*i)=='C'| a(3*i)=='G' %这个地方运行不出结果,改为 elseif a(3*i)=='C'| 'G'后出结果,但是应该不对
        N(3)=N(3)+1;
        end
end

a是729个由A、C、G、T组成的字符串,目的是计算第3、6、9、12(三的倍数)出现C、G、C或G的数目。
请大神指点

网友:
    a(3*i)=='C'| a(3*i)=='G' 修改为 isequal( a(3*i), 'C' ) || isequal( a(3*i), 'G' )   试试

网友:
    楼上的答案你试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