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电平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7-26):
5V转3.3V电平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使用LDO稳压器,从5V电源向3.3V系统供电。

网友:
采用齐纳二极管的低成本供电系统。

网友:
3个整流二极管的更低成本供电系统可完成。

网友:
使用开关稳压器,从5V电源向3.3V系统供电。

网友:
    DC-DC电源芯片

网友:
    可以使用稳压器,比如LM1117-3.3

网友:
    电平转换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TXS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