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出光绘设置的一般原则问题

楼主(2022-07-26):
仔细看了“pads9.5实战攻略”这本书出光绘那一章,各个层到底如何选参数啊?好像没有规律,不好记忆啊!另丝印层怎么还选上“铜箔”啊?有没有好记忆的一般的规律啊?

网友:
设置一次就行。

网友:
丝印层选铜箔,是这块铜皮用白油印刷在PCB上。

网友:
首先你要理解PCB生产工艺,然后才好理解光绘的每项参数。

网友:
你可以用光盘中的光绘模版呀。也可以设置符合自己设计习惯的光绘模版。以后就可以直接调用的。

网友:
    你把pcb分解成丝印,阻焊,电气等各种层,然后每个层上需要什么,光绘设置加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