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建立集成库呢?

楼主(2022-07-26):
为什么我们要建立集成库呢?

网友:
使用起来方便。

网友:
不集成完全可以。

网友:
把原理图图中的元件库,PCB图中的封装库和3D模型库包括信号模拟分析模块封装在一起,在其他图中再次使用的时候,方便移植和共享,元件和模块之间的连接安全性好,即减少这方面的告警。

网友:
集成库就是元件库的封装的集成块,如果不用集成库,在画原理图的时候,PCB封装和3D模型可能有很多种。

网友:
集成库就是个超级链接,不集成完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