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在成本方面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2-07-26):
FPC板在成本方面有哪些优势?

网友:
挠性板可减轻传统扁平电缆的组装负担,节约20%~50%的组装成本可以减少固定接点及配接方向错误,简化检查、排错、返工流程与扁平电缆相比挠性板可以省去切线、剥线、接头处理等繁杂作业。

网友:
相较于刚性板的尺寸稳定性、挠性板需要更多的制程、工具、测量等公差控制。

网友:
挠性板结构有利于产品整合,可减少元件、端子及接点,提升产品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