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怎么给仿真加入正弦信号?

楼主(2022-07-26):
matlab怎么给仿真加入正弦信号?

网友:
在MATLAB的COMMAND框里直接敲入 x=0:pi/15:2*pi; y1=sin(x); y2=cos(x); plot(x,y1,x,y2) 这个是仿真正弦和余弦的 不知道符合你要求不,至于连接到示波器,你自己看连线了

网友:
再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