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和电流是什么?

楼主(2022-07-26):
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和电流是什么?

网友:
    以常用的普通红色发光二极管为例,其正向导通压降的范围为1.5V-2.6V,工作电流最大不超过22mA。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不存在最佳的工作电压的说法,通过选取不同的限流电阻都可以使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

网友:
    在LED照明行业,发光二极管会通过恒流驱动器来驱动,多个LED串联在一起,流过每个LED的电流是一致的,这样可以保证每个 LED 的发光比较均匀。在驱动少数LED时,比如电源指示灯等,可以将发光二极管和限流电阻串联在一起接入电压中。
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需要考虑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和工作电流,因为这涉及到限流电阻的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