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自适应网格的问题?

楼主(2022-07-26):
    最近在仿真微带缝隙天线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第一个方案是用自适应网格加密。算到第三次,网格数为19万,结果出现不稳定unstable。
    第二个方案是直接在网格设置成25 ,网格数目为73万。结果稳定
    想问大家,这种情况正常吗?网格数少不稳定,网格数多稳定?
    还有就是一定要自适应得到的网格稳定才是可信的结果吗?

网友A:
    同样的设置吗 自适应网格从10开始算起,结果不稳定是不是S参量抖动啊。不一定要自适应得到的结果才正确,只要两次网格下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就是可信的结果,这个可以参考CST的丛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设置吗 自适应网格从10开始算起,结果不稳定是不是S参量抖动啊。不一定要自适应得到的结果才正确,只 ...

    是同样的设置,参数没有变化,只是网格不同。
不稳定就是直接报错,自适应停止了,不是S参量不稳定。
    另外问下,“两次网格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具体上对某个指标来说,基于工程经验,比如S11,增益变化的百分比小于多少时才是可信的?

网友:
    一般5% 如果可以把模型发上来给我看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