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超高频、低频、高频RFID电子标签?

楼主(2022-07-26):
什么是超高频、低频、高频RFID电子标签?

网友:
    超高频(uhf)及微波频段的rfid一般采用电磁发射原理
    工作频率 900m以上,阅读距离较大,阅读速度快
低频(lf)和高频(hf)频段rfid电子标签一般采用电磁耦合原理
    高频典型工作频率为13.56mhz。该频段的射频标签,因其工作原理与低频标签完全相同,即采用电感耦合方式工作,所以宜将其归为低频标签类中。另一方面,根据无线电频率的一般划分,其工作频段又称为高频,所以也常将其称为高频标签。
工作频率: 低频(125khz)、高频(13.54mhz)
    低频标签的阅读距离只能在5厘米以内

网友:
    超高频一般是指工作在433M和860-960M频段的电子标签,协议主要有18000-6B和18000-6C,这一类标签的典型特点是读出速度快,距离远,防冲突能力强,但相对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设备体积大,较昂贵;
高频主要是工作频率在13.56MHZ的电子标签,协议较多,ISO7816,14443A,14443B,15693等,这一类标签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了,它也具备较快的数据读出写入速度,0-10公分的距离对于要求近距离通信的场合非常适用,像大家的二代身份证,城市的公交卡,校园一卡通等等都是工作在这个频率的电子标签。
    低频的典型工作频率是125K和134.2K,这个频率的标签不具备较大的数据存储能力,读出速度慢,通常也不具备写数据的功能,通信距离在10公分以内,当然如果加功放之类的能达到80公分左右,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日渐关注的安全问题,现在很多小区的钥匙扣门禁卡都是这个频率的电子标签,很容易被复制和克隆,因此有逐渐被淘汰的趋势,当然它的优势就是成本低,抗干扰能力强,在动物追踪方面还有一定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