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4.1我把PCB黑色区域的大小改后元件就变成黑白色了

楼主(2022-07-26):
    altium designer 14.1我把PCB黑色区域的大小改后元件就变成黑白色了
    但是颜色显示设置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你将右下脚的清除点击一下就可以解决了,可能是你的某些操作触发了突出显示功能,使掩膜状态开启了,清除(Clear)一下,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编辑状态。
    我的回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在pcb页面右键→options→board options...→electrical grid勾上
range设置捕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