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板厂反馈gerber钻孔和pad对不齐咋回事

楼主(2022-07-26):
近期几张案子发往板厂制作都有反馈gerber钻孔和pad对不齐的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问题 就偏移一点点  附图所示

网友A:
光绘精度和钻孔精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绘精度和钻孔精度不一致?

应该是  有点偏移  不知道是哪导致的  零件封装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B:
    精度位数要一致

网友C:
    精度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位数要一致

    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不一样吧

知道在哪可以设置吗

网友D:
    输出钻孔有一个钻孔精度
输出光绘有一个光绘精度
导入GERBER也有一个导入的精度

    三者一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钻孔有一个钻孔精度
    输出光绘有一个光绘精度
导入GERBER也有一个导入的精度

    检查过了  这些都是一致的  现在研究出来ENV文件问题  正确无偏差导出的DRL文件下钻孔数值为7位数   而我导出的是5位数  但不知道怎么更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  这些都是一致的  现在研究出来ENV文件问题  正确无偏差导出的DRL文件下钻孔数值为7位数   而我 ...

    那就把env里面 不认识的设置项都暂时注释掉重试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