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选型

楼主(2022-07-26):
    手上有个不知名的电感,上面标识821NL 16321.这是820nH吗?1632跟封装有关?要求选个封装差不多13mmX13mmX6.2mm(或者更小的)电感,电流20A以上,一体式电感
    1.我该怎么选哪样的呢?自谐振频率怎么选? 饱和和温升电流选多大的。
    2.有推荐型号吗
    谢谢!

    选的几种合适吗、、

网友:
    这个821NL 16321表示不一定是820nH和1632封装吧,别猜了
    跟供应商或厂家要资料看吧

网友:
    贴片规格有0201,0402,0603,0805,1206,1210,1812,2010,2512,,没有见过1632的。
如考虑自谐振频率要找RF电感类型,
    还有电流选择一定是工作电流应该低于说明书中的额定电流

网友:
    20A的要去功率电感里找,这个载流量的电感通常都是开关电源或电感滤波用的,如果要求是大功率射频电感,那可非常难找。

网友:
    用电桥测一下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