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V系列CPLD支持PLL么?

楼主(2022-07-26):
MAX V系列cpld支持PLL么?

网友:
两者都是altera所谓的CPLD器件。

网友:
MAX7000是传统血统的CPLD,内部结构是基于乘积项,也就是与或阵列结构。
E2PROM工艺。
至于MAXii是在MAX基础上发展而来,虽然它被altera标为cpld可是它可使实实在在基于LUT结构的,之所以把它归类到CPLD,使因为它基于flash工艺而不是传统fpja的SRAM工艺,配置不需要外置芯片,上电瞬时接通,看起来它在特性上更像CPLD。
MAX7000是高成本CPLD,规模大比较大。
而MAXII属于小成本低容量解决方案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