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adence原理图符号和封装连接起来?

楼主(2022-07-26):
怎么把cadence原理图符号和封装连接起来?

网友:
你将原理图要处理部分全部选上,选择编辑属性-EDIT PROPERTIES,就会出来一个表格,选择PART,就会出现元件属性表,在表格里PCB FOOTPRINT里将对应的封装名称输入,就可以连接起来了。也可以一个一个元件的设置,也可以一起设置。

网友:
可以试一下楼上的方法

网友:
再看看别人是怎说的

网友:
    最好就是用数据库把你的元件库管理起来,一劳永逸。

网友:
    怎么把Cadence原理图符号和封装连接起来?要看你具体用途,你是想画原理图呢还是你画PCB。画原理图的话最好配置capture CIS用数据库调用元件时就可以预览PCB封装。

网友:
    在原理图中属性中,pcbfootprint中填入封装名,PCB封装库设置一下就可以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