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 89C52单片机串口1切换问题

楼主(2022-07-26):
    我把AUXR1 = 0x40 切换为P3.6 P3.7,但用串口助手COM5(调试时用)连接P3.6 P3.7时没有反应,用回COM4(下载时用)却有反应,是切换不成功的意思????
还是还有什么东西漏掉了??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string.h"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sfr AUXR1 = 0xa2; //串口切换控制寄存器
    • #define AUXR1 = 0x40        //串口切换到P3.6和P3.7
    • u8 i = 0;
    • u8 buff[30];
    • u8 *p;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 //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 //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         TH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 //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ES = 1;
    •         EA = 1;
    •         TR1 = 1;
    • }
    • void main()
    • {
    •         U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         while(1)
    •         {
    •         }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
    •         u8 receiveData;
    •         if(i >= 5){
    •                 i = 0;
    •                 memset(buff, 0, sizeof buff);
    •         }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         buff = receiveData;
    •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if(i>2){
    •                 SBUF=buf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         i++;
    • }

网友:
    把‘#define’去掉,直接 AUXR1 = 0x40;

网友:
    STC15系列可以切换串口,STC89C52没有此功能。

网友:
    P3.0, P3.1是下载仿真用的,用了这两个,下载时在软件上需要勾选“下次冷启动时,P3.2 P3.3为00时才可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