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电源为5V的芯片能承受的电压波动为多少?

楼主(2022-07-26):
通常电源为5V的芯片能承受的电压波动为多少?

网友:
    这个要看元件本身的适应能力的,数字电路(数码电路)极限电压一般是4.5-5.5V左右,典型值一般在4.75--5.25之间,对电压敏感的电路超过极限值就坏了,但是也有一些可以高达5.75V不坏,不过估计寿命不长。

网友:
    通常是1~3倍,具体要看电压值。5V的通常工作在10V以下大部分基本都能正常工作,但要做好散热处理;10V~15V状态也基本能工作,但有烧毁的危险!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