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26):
    FPGA有什么作用?

网友: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PAL、GAL、E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RAM中的程序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因此,工作时需要对片内的RAM进行编程。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

网友:
    bitfile 是用来下载到fpga上执行的文件。有这个文件就知道fpga的内部链接了

网友:
    通过硬件编程,完成各种需要的逻辑功能,从最简单的与或非电平转换,到对各种复杂的数字信号的识别、处理、转换等,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想办法用它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