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焊盘上打孔的问题

楼主(2022-07-26):
    有一个疑问:在器件焊盘上打孔好不好?有的说在焊盘上打孔可以增加载流能力,方便散热;有的说这样会导致虚焊。
所以到底应不应该把孔打在焊盘上?

网友:
    加点成本吧了,生产上问题不大

网友A:
    锡膏融化后有可能通过孔流走,导致虚焊,能解决这个就没啥问题

网友:
    加点钱,使用树脂塞孔,不影响焊接:lol。打在孔上对信号,通流能力肯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膏融化后有可能通过孔流走,导致虚焊,能解决这个就没啥问题

树脂塞孔工艺

楼主:
    学到了,感谢各位!

网友B:
    可以打到pin上,节省一部分走线,不过如果是通孔的话需要做塞孔操作,不然很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到pin上,节省一部分走线,不过如果是通孔的话需要做塞孔操作,不然很容易虚焊

    公司打板都是要求树脂塞孔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打板都是要求树脂塞孔了的。

也不一定哦,为了压缩成本,对pcb要求不高的就选择不塞孔了

网友(2022-08-28):
    通孔打在焊盘上,了解一下POFV工艺,成本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