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L431的阴极Vka耐压为多少?

楼主(2022-07-26):
    请问TL431的阴极Vka耐压为多少?
    TL431(Q2)与Q1构成稳压电路,但它们直接与整流桥相连,输入70ma电流,Q1的耐压是足够的但就是TL431容易坏啊。 TL431损害后,负载2的电压就升高到几十伏了,造成损坏。请问瞬间上电的时候,是否容易冲坏TL431?
    谢谢!

网友:
    楼主,TL431的VKA绝对最大值是37V,你看看在没正常工作前,TL431上面的电压是不是有超过37V的可能。

网友:
    使用阻容降压要求稳压管耐压要够大

网友:
    把TL431的电路换为5.7V的稳压管。

网友:
    阻容减压电路的输出是电流型的,不适合用串连稳压
不然负载开路时电压会升得很高。
    要用并联式的稳压电路。

网友:
    这不是明摆着必烧无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