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网络标号无法放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26):
    AD的网络标号无法放置,其他元器件都能放置,可以对网络标号进行复制,但是无法使用Tab键,想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复制字符的话是没办法按TAB进行修改的,只有点放置字符串才可以

网友:
    点放置字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