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裸板晶振问题

楼主(2022-07-26):
做了一块s5pv210的开发板,但是一上电就遇到晶振问题: 1、主晶振24MHz(SMD3225封装)加电后不能立即起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起振;
2、晶振起振后用示波器(X10档)测试,只有xto脚有波形,xti脚无波形,而且测试完xti脚后晶振立即停止振动,再次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方可起振。
3、晶振两端的电容从22pf一直试验到6.8pf,上电后都不能立即起振,只是等待的时间变短了,最后直接不焊接电容,就能立即起振
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晶振起振跟电容关系密切,建议查看晶振数据手册,看看晶振负载电容是多少.另外看看晶振的两根引线离CPU是否过远,因为引线和PCB之间也有电容的.
测量无源晶振的方法是一端接地,一端接晶振引脚,一般只有一个晶振引脚有波形.

网友:
负载电容要加上PCB的寄生电容和管脚的寄生电容,一般来说PCB的寄生电容有3-8pF,引脚的寄生电容有个1-3pF左右,你布线长的话寄生电容更大。注意有没有加1M的放大电阻。

网友:
可能分布参数太大了,多做一些测试,看看不加电容是否稳定可靠,如果都能确保起振,那就不加电容。

网友:
建议在晶振两个引脚之间加上1M的起振电阻。

网友:
晶振的负载电容太小,同时电路板的线路寄生电容已经可以匹配晶振的负载电容了 ,换个负载电容大一点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