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判定开关电源的性能时会用到哪些重要的技术参数?

楼主(2022-07-26):
    请教判定开关电源的性能时会用到哪些重要的技术参数?

网友:
    开关电源的技术参数
    1、体积小、重量轻:由于没有工频变压器,所以体积和重量只有线性电源的20~30%。
    2、功耗小、效率高:功率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晶体管上的功耗小,转 化效率高,一般为60~70%,而线性电电源只有30~40%。

网友:
    输入电压 、最大输入浪涌电流、待机输入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最大输出功率、输入电压调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