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datasheet确定MOSFET的开关频率?

楼主(2022-07-26):
请问如何通过MOSFET上的导通时间tdon,上升沿时间tr,关断时间toff,下降沿时间tf 来确定 MOSFET 的开关频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
这4个时间加一起再乘以2就是MOS管的开关周期,频率就是周期的倒数。

网友:
datasheet都会有支持多大频率的描述,而且开关的切换还受到外部驱动的影响,不是简单计算就可以得到的结果。

网友:
这个恐怕很难得到准确结果,只能得到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