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CPLD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2-07-26):
大家知不知道学习单片机可以用KEIL和Proteus一起仿真,用KEIL编程,然后用Proteus硬件电路仿真,有没有人知道FPGA/cpld怎么硬件仿真啊,就是用MAX+plush2编程生成.pof/.sof的文件,然后在用软件硬件仿真,大家知道有这样的软件吗?

网友:
有一个软件叫Multisim.可以仿真,把quartus或者ise里面的数字波形仿真物理化。
程序的正确性就直接用编译软件的run来检验,如果出错,就不能仿真的

网友:
可以用定时方式每分钟产生一次中断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