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需要的一些器件加入一个ROOM

楼主(2022-07-26):
    在板子上画了一个ROOM,操作时却提示"ROOM has no Part assigned",请问如何将器件关联到ROOM。

网友A:
    原理图添加room 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添加room 属性

请问原理图里如何添加ROOM属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原理图里如何添加ROOM属性,谢谢。

百度搜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一下就出来了

ROOM有哪些实际使用优点,请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ROOM有哪些实际使用优点,请介绍一下。

就规范一点吧,比如原理图中一个电源模块的所有器件定义为‘room1’,调入网表的时候,这些器件自动在一块,对于布局来说方便点。不过画原理图多费点时间,layout轻松点。不然就看layout 个人经验和水平,效率其实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