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环境光、接近传感以及红外测距的光距感芯片4530A

楼主(2022-07-27):
将接近传感器和环境光传感器封装在一起会推动更紧凑但功能更强的移动电话的发展。接近传感器和环境光传感器要发挥作用都需要接收外界的光线,所以其在系统中的放置与其灵敏度和正常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在环境光传感器是单独封装的一些情形中,它被放置在系统的深处――扬声器显示屏后面或者被放在印刷电路板的下方,从侧面的小孔拾取光线。

WH4530A光谱接近人眼的反应,人眼看不见红外光,所以环境光传感器有专门设计的为去除尽可能多的红外波的滤波器。而接近传感器正是红外光谱范围内工作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接近传感器试图进行测量,它就会同时发出红外光,如果有物体接近就会有红外光的反射。红外光会轻易淹没环境光传感器的输入和造成误测量,在此情形中,环境光传感器测得的光能多于周围区域中的实际光能。
光照度传感器为热电效应原理,感应元件采用绕线电镀式多接点热电堆,其表面涂有高吸收率的黑色涂层。热接点在感应面上,而冷结点则位于机体内, 冷热接点产生温差电势。在线性范围内,输出信号和太阳辐照度成正比。为减小温度的影响则配有温度补偿线路,为了防止环境对其性能的影响,则用两层石英玻璃罩,罩是经过精密的光学冷加工磨制而成的。
环境光传感器具有暗电流小,低照度响应,灵敏度高,电流随光照度增强呈线性变化等特性;内置双敏感元,自动衰减近红外,光谱响应接近人眼函数曲线(,黑:人眼响应曲线,蓝:光敏电阻响应曲线,绿:环境光响应曲线);在选择适当的光传感器时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是选择一个带有理想光谱响应的传感器。普通PIN光敏二极管或光敏电阻(无源或者有源)本身具有非常宽的光谱响应范围,包括IR射线乃至UV射线。

光距感 接近传感芯片 - WH APS 4530A是一种光到数字转换器,它结合了先进的环境光传感器,先进的接近传感器和高效率的红外LED灯。环境光传感器(ALS)内置了一个滤光器来抑制红外,并提供了一个接近人眼反应的光谱。ALS可以在黑暗到阳光直射下工作,可选择的探测范围约为40dB。双通道输出(人眼和清晰),使ALS在不同光照条件下具有良好的光比。近距离传感器(PS)内置了一个940nm的滤光片,用于环境光的抗扰,因此PS可以检测反射红外光,具有高精度和优良的抗扰性。WH4530A具有可编程中断功能,对ALS和PS具有基于阈值的迟滞。
测距传感器芯片 - WH APS 4530A的特性:
1)l2C接口(400kHz/s快速模式)
2)供电电压范围2.4V ~ 3.6V
3)工作温度从-40℃到+85℃
4)环境光传感器:1、光谱接近人眼的反应;2、抗荧光灯闪烁;3、可选择增益和分辨率(高达16位);4、灵敏度高,检测范围广;5、明、光比精度高。
5)近距离传感器:1、建议操作距离<100cm;2、可选择增益和分辨率(多达12位);3、可编程PWM和LED电流;4、智能相声校准;5、提高响应时间的速度模式

网友:
分享知识,提高同行之间的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