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计四层板,中间电源和地设置成什么好啊?

楼主(2022-07-27):
资料上有说同顶层,底层一样,设置成 No Plane就可以了,又有说可以设置成CAM Plane层,又有说可以设置成Split/Mixed层,还有说电源层设置成Split/Mixed层,地层设置成CAM Plane层,还有负片CAM Plane层据说少有人用了,是吗?

网友:
我一般设置成Split/Mixed,可以走不同的电源分割,如果是CAM Plane,就只能有一个网络。

网友:
如果你是高手,随便怎么设置都可以。如果你是初学者建议设置成NO Plane。根绝需要画灌铜框,这样会显得比较直观,好理解一点。

网友:
想做什么类型都可以,只要你清楚每种的不同的操作之处,那有那么多限制。一般用NO plane型。

网友:
gnd设成no plane, 如果有多个电源需要分割,pwr就设split, 如果单个电源是大电流就no plane。

网友:
推荐全部设置为no plane.简单易上手,直观。

网友:
    新手就全部设置为no plane.直接清晰易懂,画铜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