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在Altium Designer中怎样添加schlib和pcblib库文件?

楼主(2022-07-27):
新手请教在altium Designer中怎样添加schlib和pcblib库文件?

网友:
先把你的安装包中的lib文件夹复制到的的安装目录文件夹中。然后从启动软件,添加库。在软件右侧。

网友:
打开对话框,点(安装)出现对话框,在对话框最下面的{文件类型}先为all files(**)就可以了,就能把你自建库加进去了。

网友:
下载好的图库包,把里面的LIB文件扩展名改成库中instaii选项可以选的格式名就行,比如原来是单片机.lib,就改成单片机.SCHLIB.大小写都无所谓,文件格式会随之改变成与扩展名名一样的格式。然后在库里添加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在路径下直接双击集成库的文件,然后选择提取源文件(也就是第一个选项),然后就可以在工程目录下看到了,然后你就可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