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829 无刷驱动芯片

楼主(2022-07-27):
MS8829 为一款三相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最高工作电压可达 35V,最大驱动电流 1.5A。完美替代LV8829。
芯片采用 PWM 脉冲驱动的方式来减少输出功耗,通过调节外部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电机的转速;芯片内置锁存型保护电路,可以在电机正常运转但 HALL 信号输入异常时起到保护芯片的作用。

主要特点
Imax=1.5A
低输出阻抗上臂桥 0.6Ω,下臂桥 0.5Ω
使用直接 PWM 输入进行速度控制和同步整流
1-HALL FG 输出
锁存型 CSD 保护电路
正、反转工作模式,可切换
stop 模式下的节电功能
过温、过流保护以及低电压保护
5V 稳压输出
STAR/STOP 电路(当电机关闭时进入 “急刹车(shortbrake)”)

应用
激光打印器
复印机
专用打印机
大型家电
监控摄像头

网友A:
    打印机上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上也用

是的,有兴趣可以加V:181 2652 1362,详细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