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2-07-27):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毕设,要做一个逆变器,实现一个直流+12v到交流200v的变换,另外还要实现+12v到-12v的变换,有没有一个升降压的芯片可以同时完成这2种任务吗?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分路设计   -12v如果电流要求不高,可以采用三端稳压来搞,逆变部分一般的UPS电源都是使用SG35系列IC来搞。

网友:
那么你的设计有输出电流要求吗?

网友:
得看具体的电压和电流设计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