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的simulink仿真中,正旋波的(rad/sec)和hz的关系是什么?要想50hz,怎么换算?

楼主(2022-07-27):
matlab的simulink仿真中,正旋波的(rad/sec)和hz的关系是什么?要想50hz,怎么换算?

网友:
    1rad/sec=1rad Hz
1Hz=2*pi rad/sec
50Hz=100*pi rad/sec
点击“simulation”菜单,选择“Configuration Parameters”,选择“solver options”里面的Type为“Fixed Step”,Fixed-step size设为“0.001”,可以防止畸变。

网友:
    w=2*pi*f
    50(Hz)=100*pi(rad/s)
    要想得到不畸变的波形,可以将仿真算法调整为固定步长,如ode4等,步长设置小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牛逼阿 兄弟 說得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