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度表电路图

楼主(2022-07-27):
电子电度表电路图

网友:
这是搞什么的东西???

网友:
也叫作:电子式电能表。就是每家都有的电表。

是通过对用户供电电压和电流实时采样,采用专用的电能表集成电路,对采样电压和电流信号进行处理并相乘转换成与电能成正比的脉冲输出,通过计度器或数字显示器显示的物理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