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2-07-27):
DFM有什么好处?

网友: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节约时间

网友A:
    最根本的作用就是降成本,所有的一切DFM设计最终都是为了在尽量确保功能齐全的情况下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根本的作用就是降成本,所有的一切DFM设计最终都是为了在尽量确保功能齐全的情况下降低成本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