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ACGT7 CAN驱动无法接收数据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7-27):
AT32F403ACGT7 CAN驱动无法接收数据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可以使用回环模式 测试下代码工作正常不,排除下硬件连接问题

//回环模式
    res = rt_device_control(can_dev, RT_CAN_CMD_SET_MODE, (void *)RT_CAN_MODE_LOOPBACK);

2.at32的can驱动对扩展帧有点问题

网友:
    可以看一看你的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