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如何把元件封装做成铜皮?

楼主(2022-07-27):
我想在板子上做一个铜皮(盖油)当触摸按键用,按普通的焊盘做,结果开窗喷锡了。所以我想在制作焊盘的时候,把pastemask和soldermask都去掉,这样制作的封装是不是就是一块铜皮了?只保留begin层。

网友:
是的,您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soldermask是阻焊层,在这层画上东西,画的这一块就不会盖油
Pastemask是贴片层,这一层画上东西PCB加工时会按照这一层喷锡。这一层也是smt钢网必须的
所以,去掉pastemask就行,soldermask要保留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有soldermask的地方就是开窗(没有绿油),有pastemask的地方就要喷锡。

网友:
    你就画一个铜皮就好,网络名用你这个触摸按键连接焊盘的

网友:
    通俗点讲有soldermask的就是能焊东西的(前提是在铜皮上)。有pastemask的地方就是要刷锡膏的(贴片用)。